风枪吹桥,有几分?

楼主(2010-11-10):
有人用风枪吹桥吗,焊上去成功率有几分?

网友:
我用过。吹了几次,桥全挂了。 375度左右。 硅脂也打了。不知道为什么。求解释。

网友:
我是新手,吹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风枪很难的``有20%成功率是很牛B的人了吧``

网友:
一把风枪全搞定 还要1万多的BGA做什么?

网友:
有没土方法做个拆焊BGA的东东啊?

网友:
玩点专业点的吧,不投资是不行的

网友:
风枪加焊还是可以,要重植那是有点难。加焊时动桥还是比较关键,桥下的锡球空焊,基本是总球的少数几颗它并不是多数,只要桥动,整桥锡都熔,在上加热时掌握好这时间,停加热,成功还是可以的。锡球空的多在桥面,PCB面少,(大家可做撤看)

网友:
有铅加焊用风枪还是能修好几块的,如果维修量大,用风枪肯定是满足不了需要的。

网友:
   感觉用风枪做南桥还挺好做的 温度320左右就行  北桥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