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迅维网下载的资源全部不可以打开?

楼主(2010-11-10):
就好像以上的图,全部都显示不能打开,为什么呢?囧,我需要看资料啊。

希望有达人为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  格式是PHP的格式,
  哎  好不容易攒点下载分  悲剧了

网友:
下载不正确,不要用迅雷之类的下载软件。用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正解。另注意不要在10:-12:00,20-22:00间繁忙时段下载。

网友:
谢谢解答,我试试不用迅雷吧。还有LS的,需要什么解压软件呢?

网友:
我喜欢用好压

网友:
一定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工具 只可以使用IE的  还有 电脑要装解压缩软件

网友:
是用了下载工具的原因   下载这些 只有右击另存为就可以了  压缩软件我还是最喜欢用WinRAR

网友:
不能用下载软件下载....论坛都这样。必须另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