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

楼主(2010-11-10):
今早接了块板子  威盛的 就是CPU无供电  RT9173换过 CPU供电芯片换过 W83换过 ATMEL换过 座加过焊 桥加过焊 还是不供电    服了 !!!

网友:
加焊电感试试

网友:
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啊?cpu没电压我一般先查别处的供电,别处的供电正常的话再考虑cpu方面的供电!

网友:
最初就是CPU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