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的监视器白屏 ?

楼主(2010-11-10):
尾板红绿蓝有120几V   主板上的处理芯片换了一样  怎么下手维修   大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就是没信号的时候也应该提示无信号输入啊

网友:
什么型号监视器?

网友:
你说的红绿蓝是指三枪电压吗?如果是,这样高的电压应该不会显示出白屏的。
检查更换视放级

网友:
加速极电压太高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降低下加速极试试,还有看看是不是亮度截止了,看下视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