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维修方法

楼主(2010-11-10):
电路维修方法
1、
目测法(观察法):先检查保险管是否烧坏,电容有没有鼓包、炸裂的,电阻有没有烧糊的,有无硬伤和划痕,印刷电路是否被划断。用眼看清楚在电路板上有没有少元件,少了要加上。虚焊:芯片有没有接触不良,松了要加焊。 元件有没有烧坏或电路板有没有烧烂。换元件就要小心了。
上电观察有无异响、冒烟、打火的地方;
2、
嗅觉法(闻):严重烧焦的电路会发出刺鼻的味道,你要仔细查出烧焦点。
3、
代换法:用同样标称值的元件代换怀疑有故障的元件。(包括整板代换)
4、
手摸(体感法):用手摸电路板(通电),看有没有元件发热,发热不正常的要看是不是电压高了或有元件短路了。没有发热也说明元件没有工作,用万用表测量板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5、
测量法:测量整机不接电时的电压输入口两端的电阻值,一般小于30-20欧姆表示电源电路存在短路故障。对有故障的电路电压、电流的测量。对怀疑有故障的元器件进行测量(包括在路测量和脱机测量,如对参数拿不准时可以找相同元件测试取得正确的参数,并对此做好笔记。对次级多路供电的电路要先测量各路的对地阻值;一般情况下都要会有短路或开路现象,再沿该路进行故障排除。
6、
保险管严重烧黑的说明电路存在严重的短路故障,一定要排除短路点,才可以换上合适的保险管试机。千万不可加大保险管的数值开机试找故障点,它有可能扩大故障范围,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7、
仪器跟踪法:对比较复杂的电路一时不好用简单方法找出故障点,可以分块、分段测试输入、输出波形。再根据波形断定故障部位,查出故障点,是电阻、电容、还是集成电路?
8、
逻辑判断法(经验法):根据故障现象怀疑出现故障的部位,或根据以前的经验断定故障部位。(U盘不认盘了、场亮线,行亮线,打印机卡纸,不进纸,定影部位、计算机报警不开机根据几声判断是内存还是显卡问题;本不亮是背光灯管有问题还是屏口驱动有问题;对维修电脑来说,你首先要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9、
强行加电法:不提倡经常使用此法,只有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非要查出故障点,(如主板不上电)
10、
关于虚焊和接触不良:查找容易发热元件,注意其引脚焊点,必要时可用放大镜观察,如果中心区出现小裂纹,就要补焊,然后上电再试。CRT显示器的电源部分、行、场推动、行、场输出部位都是经常出现问题的。接触不良的地方通电后容易打火花,天亮不好观察,可以在暗室或晚上观察,不难找出故障点。对于印刷电路的断线问题不可忽视,由于工作环境或者是电路板的热胀冷缩可能导致铜簿断裂,使电路不通,造成信号无法传递,这种故障点不太容易查出,也容易被忽略,因为检查各个元器件都是好的,维修好像进入死胡同,当然可以用信号跟踪法,但是你要是仔细查看了电路板,可能就发现问题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是不具备示波器和频率计的。
11、
查资料法:别人是自己最好的老师,上网查查看有没有类似的故障解决方法。比如打印机的废墨、废粉计数清零。如何进入复印机、打印机的维修模式,一般网上都有发布。
12、
维修最好走捷径:先不要把故障看得太复杂,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先易后难。电脑不开机,无任何反应,你会首先想到可能是电源出问题了,会去找个新的电源试试。不行才会考虑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电源14脚拉不下来,那就查开机电路好了;如果能上电、机箱灯亮,你会怀疑是电源出问题吗?如果电源确实有问题,你却去动主板的手术,不就走弯路了吗?再比如修笔记本电脑,一有震动液晶屏就不亮了,一震就又亮了,你可能怀疑是主板哪儿虚焊了,可能没那么复杂,就是屏线接口松了,拔出来重新插回去就好了。
13、
维修中如果遇到电解电容爆炸或爆浆,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将电路板彻底清洁,特别是电解电容的周围,一定用脱脂棉沾无水乙醇(酒精)将电解液清理干净。
14、
逻辑门电路检修注意:可能是输入输出开路、输入输出对地短路、输入输出对电源短路,都可能引起逻辑关系的混乱;
15、
建议大家在每次解决完故障之后做好维修笔记以备后查。(好脑瓜子,不如烂笔头子)。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网友:
呵呵~~还是 修多了 经验就丰富了~

网友:
你在教鱼游泳吗?

网友:
是在教不会的鱼游泳,你认为你游泳游的很好吗? 即使你游的好,别的鱼儿又游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