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主板掉点怎么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很多次做BGA拿下显卡,或南,北桥,都看到板子上有掉点的,不知道怎么补上去, 有没做桥的大师给分享下怎么补焊点
显卡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空点 不确定的话找个图纸 飞线呗,

网友:
看下图纸是不是空脚,一般都是空脚容易掉,掉了也没关系,不是的话就要考研你的焊工了,挖个洞,小心挖出该脚的一点点小铜丝,给铜丝上锡,具体的论他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帖,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