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接上主板,主板就起保护

楼主(2010-11-10):
这显卡是什么地方坏了呢,供电短路了,还是GPU挂了

确定是GPU挂了,打显卡金手指对地阻值,多个脚对地鸣叫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供电管短路了吧   要不就是GPU坏了

网友:
先测好供电有没短路再上机。
供电管换了还短路的话,就有可能是GPU内部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供电短路造成的。

网友:
用BGA机加焊显卡GPU,上下温度该调多大呢,需要加焊多少分钟,以前一直用风枪,但不能用久,这次换大炮来加焊,第一次用BGA加焊显卡,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
     显卡供电部分有MOS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