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0-11-10):
一回复就跳这个框出来,是我IE问题还是今天论坛有问题?

网友:
在论坛繁忙的时候,出现低版本的IE,如IE6崩溃现象。这个是DZ 程序的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那我去换个浏览器看看

网友:
额,二楼正解。不过有时IE缓冲失败也跟内存有关。

网友(点评):
幸好不是内存坏了,我换个浏览器就好了,要是内存坏了就又要发我大米了。。嘿嘿,幸好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见过  不过做完系统   换了条内存问题依旧 最后清理主板BIOS电池后 症状消失

网友:
各种地址栏!和搜索栏装了很多也会发生此故障

网友:
是不是中病毒了?

网友:
修复一下IE。
或者,运行:regsvr32 actxprxy.dll
重新注册actxprxy.dll这个动态链接文件,actxprxy.dll是Marshalingx ActiveX控件COM接口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