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左右阴阳面

楼主(2010-11-10):
客户送来一aoc912sw+液晶,症状是亮下黑,查出是2灯管问题。换灯管上去还是亮下黑,怀疑灯管换的不行,再换灯管。再上去还是亮下黑。继续查电源板,去保护后,上去竟然出现左边暗右边亮,阴阳面。恢复出厂设置还是很明显的阴阳面。狂晕。。。。。继续换灯管,上去后还是阴阳面。正好有同型号电源板,上去后左右暗亮不明显了。试机,想不到半小时后又出现亮下黑症状了。。。。。
这下无语了。。。。。。

网友:
来电图吧,外接灯管目测有光暗变化吗?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板供电的问题呀  期待答案

网友:
请问你的阴阳是在左右还是上下,如果是左右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开机后你,爬出按键看看是否跟以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你新换的电源板外接灯管试试,还亮下灭吗?

网友:
直接外接灯管。或者换高压板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怀疑灯管没换好,外接灯管看看还不是亮下黑的症状。

网友:
肯定是楼主灯管没换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灯管质量不行。我重新换了带支架灯管,上去ok
郁闷哦,换了4次灯管。。。。。

网友:
呵呵大家都帮你肯定了故障,下次你也要注意换完也要测试再放进屏里面

网友:
灯管在外面的露出来如果发光均匀的话就要考虑下驱动板和屏的问题了,屏体本身就是一个“电子窗户”一样,由屏电路上的VGL和VGH两个电压进行关闭和开启!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两个电压不会引起一半亮一半暗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一样,我换的是高压板,拷机没问题

网友(2010-12-10):
妈的比,我今天也是撞到鬼了,碰到这款机子,换灯管,把老子换的吐血了。换了四五次,还是没解决,跟你差不多的样了。。。啥JB设计,估计还是灯管没换好,一下好一下坏。测都测不出来。这机子真TMD邪门,搞不好带架子换

网友:
换灯管无数,今天是很失败。这款机子,我真是服了,等我明天在看看

网友:
有的机子菜单里有宽屏选择项,有人不小心按到了出现阴阳屏还以为显示器坏了赶紧送修呢

网友:
灯管没换好 !     驱动芯片是494吗?  我也是1。16脚接地后出现灯只亮边半。我用好的灯管又没有问题。我又换灯管 还是不行,

网友:
灯管只亮一半的问题曾经碰到过一例,那时是换上新的高压板引起的,最后确定为高压板输出的高压不足,导致灯管只亮一头。大家应该都见过日光灯只亮一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