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 CPU不工作求解

楼主(2010-11-10):
本人收三块昂达NF4S主板,有一块其他供电都正常,问题是CPU不工作,经查是北桥边的管子没供电,从另一主板上拆下一样的换上也是没电呀,不懂求解,图片上传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一块其他供电都正常,问题是CPU不工作,经查是北桥边的管子没供电
这不自相矛盾了,你打一下给桥供电管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有几十殴,有些只要不为0也是正常的,还有查G极的电源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都找到故障点了,此管无供,顺着他的电路查他的控制,查它的上送电,咋都要找到。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查它G极控制电路

网友:
已解决,多谢大家的指点,是旁边一个6脚的IC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