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图纸旁画的这些电路跟芯片的关系

楼主(2010-11-10):
新人求教,我看到很多电路芯片图(以hp dv6000上时钟芯片图纸为例)旁边都画着一些小电路图,它们和这块芯片有什么联系。附图

网友:
画在一起不好画  转到一块单独的地方

网友:
那这些电路也是这块芯片引脚上出来的是不是?

网友:
一个信号只要经过电路后级任何一个器件,都会改变一下名字,比如时钟发出的CGCLK_SMB,经MOS管转换,变为PDAT_SMB,如果你想搜这个总线信号去了哪?再搜就不要找CGCLK_SMB了,就要搜PDAT_SMB,反过来找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知能明白不?

网友:
信号一样就是连在一起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说吧?不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假如中间的转换出了问题,不能说这个信号正常了,转换后的信号就一定正常的,这样正确吗?

网友:
多谢指点,有点搞明白了,我再比对下其他图纸

网友:
多看图纸,好多自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