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 开机一瞬间白屏,然后待机?

楼主(2010-11-10):
AOC TFT19W80PS 开机一瞬间白屏,然后黑屏。指示灯由原来蓝灯也变成黄灯。
按住待机键3秒后,黄灯熄灭。再按一下待机键,指示灯蓝灯,一瞬间白屏,然后黑屏。
指示又成黄色的。 有时能出现AOC的字符,但屏幕中间有8CM的竖着黑线。
请指点原因?
黑屏

网友:
查一下屏显IC 如果不行 换块驱动板看看 至于你说的屏幕中间有8CM的竖着黑线这个就不大清楚了 。。

网友:
你也有个三星屏是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路!

网友:
我遇到过的的也是三星的屏 aoc代工的联想液晶 是驱动板的bios坏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用通用板试下屏好坏,确定后目标就清晰了

网友:
有替换法试试再说,屏有问题就不用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