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上光驱跑25大概30秒过.再到检测IDE那再10秒才过

楼主(2010-11-10):
如题.到WINDOWS那也要在等10秒左右.我拔掉光驱每次都可正常跳过的.进系统都很快.插上光驱后总有几次跑25等很久才进系统.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老师指教解释我的疑惑.谢谢!
Windows

网友:
把光驱的跳线调一下

网友:
应该是你光驱或者IDE线的问题,因为有些主板在开机的时候它要检测所有的硬件设备,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硬件有一点问题的话,它都会在那个地方检测。。。

网友:
IDE线我换过没用的只有拔了才行

网友:
说错了.不好意思这台机光驱是串口的.换过线了没用

网友:
在BIOS设置硬盘第一启动。后面的全关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IDE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