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跑3D 就掉电

楼主(2010-11-10):
intel CPU ATI独显  首先是刚进桌面就掉电 用安全模式可以进去 不掉电 折机 加焊显卡 试机 正常可以进去桌面 也可以跑3D 客户用几天返过来了 打开进系统又是一样 偶尔可以进系统 刚打开3D就掉了 这次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植株 又好了 客户用几天又回来 没有办法了 重新换个显卡 又好了  搞几天又回来 故障又还原了 在试机中间没有花屏 换内存 硬盘 装系统 都试了 散热也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做一次显卡就能用几天 不解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不是搞掉了周围的元件了呀

网友:
修过A6000AMD版的,也是掉电,后来焊了下CPU座好了,INTEL的还没遇到过,不过根据你的描述,北桥的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昨天把北桥 显存 CPU供电芯片 全部加焊了 还一样 估计会要换板

网友:
先换个北桥试试吧!加焊只能排除的是脱焊的问题,如果芯片不良的话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你换个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