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P 6910P 无待机电压 短接稳定吗?

楼主(2010-11-10):
求教: HP 6910P 无待机电压  VIN 19V进 过保险 到PQ3  进PQ4无电压   现在我把VIN和PQ4这短接,有待机压了,这样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能这样短接吗?
这PQ3起什么作用?  这样短接,稳定不?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746我参考这个例子修的,但我没有PQ3 也不知道它的代换条件

网友:
上电试了下,能开机了,短接行得通,但不知道稳定不?想知道PQ3作用和代换条件?

网友:
求老师指教下

网友:
求助中....找了个同样位置的 但不是同样型号的换上,没用,现直接短接装机,代换找不到!

网友:
短接后,反复重启

网友:
建议最好找一个相同的

网友:
现在能开机,就是反复重启,不知道是不是这管影响的,同样的,很难找得到,一下

网友:
现在发了4407管,等明天换上再看看还重启不,不接屏,重启几次就不重启,接上屏,重启的很快,就几秒钟就重启

网友:
这样短接有可能会造成充电电路出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

网友(点评):
技术区严禁水帖,小心被和谐了

网友:
我发了4407同样的管子过来,还在路上,希望短接没烧坏别的问题,上电就开机,

网友:
4407换上,依然无待机,短接可以开机,但反复重启,重启三次,屏亮一下,接着就一直重启,不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