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有时白屏 指示灯不变 怎么办

楼主(2010-11-10):
我前几天接了个宏基液晶显示器 开机后有时白屏 有时黑屏 指示灯也不变色 不知道怎么开始修 从何下手啊 有谁能帮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这种帖子,没扣分算好的了。

网友:
你拆机检测了没有啊。

网友:
  LZ啊,您讲得不清楚啊。

网友:
最好找专业人士

网友:
先换驱动板 看看吧  你的情况说的不是很清楚 。。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