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HP上网本 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0-11-10):
今天接一高仿HP上网本
故障现象是不认硬盘
首先进BIOS,结果BIOS中没有硬盘相关选项。
拆机检查硬盘,发现居然用的1.8寸CE接口硬盘

用上医生的方法,听。开机听了听硬盘,没有一点声音。看样子硬盘都没转动。
测硬盘接口有3.3V供电,莫非硬盘坏了?
准备对硬盘开刀。把硬盘电路板拆下来

测电路板上的各保险,发现一保险部通,测两端都无短路。没能找到代换的保险,直接用锡搭起来了。
装上测试,认到硬盘了。WINDOWS的欢迎界面又来了。装机测试OK。
后来测了下硬盘接口没发现5V

网友:
  LZ没发现5V吗?  那怎么供电的?

网友:
常修故障,一般硬盘都有电路保护点,常有个小保险或二极管在起保护作用,所以时常只要盘片没有异常的咔吱咔吱响,即盘片正常的话,一般有百分之三十故障都是烧起保护了,还有些就是得换驱动芯片及BLOS了

网友:
高手啊,硬盘也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