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示波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0-11-10):
  新来了一台示波器,不知道怎么用,看网上教程太复杂看不明白,求高手给个简单实用的调试方法,谢谢,不是本人偷懒,那个教程我真的看得很头痛。

网友:
看你的示波器有多高级了,不行找个懂点的帮你搞搞。

网友:
  咱不懂。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还请高人来解答。  关注此贴中……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只可惜不会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盘面有个自动按键,按它就得

网友:
貌似那个自动按键就是
AUTU吧

网友:
自动的啥 都简单 呵呵

网友:
能用到的功能不多,4个开关调动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用的,主要就2个旋钮!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