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中的B+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0):
笔记本
维修中的B+是什么意思?在看一些笔记本维修资料时,很多地方都提到B+,请问B+是什么意思?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只是仁宝设计中一个电压的名字。看看点火回路的相关贴子。

网友:
这个你需要去好好看下那些高手发的仁宝的点火回路了,一般说的B+就是公共点的电压,也就是过了保护隔离电路以后出来的电压··

网友:
B+指系统供电电压的电源,是隔离电路后的主供电

网友:
B+就是过保护隔离 的电压

网友:
奥,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今天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