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75主板

楼主(2010-11-10):
全板供电正常,有时钟,没有复位,给点思路

网友:
如果你能测出全板供电正常。你就应该能修复位电路了

网友:
多数没复位的板,或多或少供电不太正常,时钟不正常的遇到的少!再仔细查查供电吧!

网友:
供电正常,没有复位,正常情况我都是换IO的

网友:
求助的帖子最好写出主板型号,对于有通病的好解决。

网友:
供电正常,没有复位, 查看北桥,一般是I/O

网友:
查两个PG正常就拆网卡换IO先吧,如果是NV有板BIOS也会引起无复位无PG。

网友:
南桥的供电1.0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