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USB不能用换南桥不触发

楼主(2010-11-10):
待机3V5V都有,南桥都取震了,就是不触发。就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南桥做短路了.原来是可以用的,现在不触发了.你就只动了南桥.那一定是南桥没做好了

网友:
楼主在换南桥吧

网友:
那肯定南桥吧  你原来好的啊

网友:
USB不能用也不要动不动就换南桥,测供电是否正常啊,A/D线阻值是否正常再确定是否南桥坏,不然搞来搞去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查一下开机工作条件,PWR_SW,PWR_BTN,SUSPG,RSM_RST,确认没有做掉件的话,就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换了三个还是老故障,现在换板了

网友:
取下南桥了,就查开机线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