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不触发待机0.06

楼主(2010-11-10):
之前客户的笔记本是USB不能用换了南桥之后不触发,求思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换好?。。。。。。。。。

网友:
额,你都换过南桥了还求什么思路?继续查南桥啊·

网友:
肖哥说的在理,南桥没换好,

网友:
可能是南桥没换好,也可能你换的那个南桥是坏的.在换呗!!

网友:
会不会换南桥的时候碰到了别的东西啊

网友:
先排除你做南桥的时候有没有搞掉它周围及背面的小件,不然换100个南桥都没用

网友:
就是换了N个南桥

网友:
I/O  正常嗎?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换好啊,或是你买的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再换个南桥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待机有点高哦  T4系列0.06应该是1.8V没有出来  你这个也看一下  有  只有搞南桥了

网友:
你就只动了南桥,那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注意掉件,在做南桥。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按图纸慢慢查触发电路看下,你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