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f8500GT /521MB BIOS

楼主(2010-11-10):
GF8500GT /521MB/128BIT DDR2(显存HYB181256160AF-25) 蓝板
谢谢有这个BIOS传个谢谢。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
谁有,传个上来,谢谢

网友:
我传一个给你,你试试,如果是85GT大核心的,应该可以,这个是8500GT
512M/128Bbit的显卡上用的R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完还是不行呀!  核心跟BIOS都能认到,就是不显,外接电路都好的·  核心也加焊过了,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核心加焊坏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没有别的BIOS呀

网友:
没有了,我就存了几个BIOS

网友:
7彩红G86,512M3星-2.5ns

网友:
你这卡 好像实际显存是256M的哦,你可以上个图和几个显存颗粒,大家也好上传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