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altek 8103EL网卡MAC地址的刷新方法

楼主(2010-11-10):
8103EL网卡现在MAC地址全为零,请教如何刷新,我看有高手发了个8103EL的刷新工具,但具体参数怎么加呢?他发的压缩包里是8103E.cfg和pg8136.exe。是不是直接pg8136 /NodeID XXXXXXXXXXXX呢?

网友:
这个有会的告诉一声 学校的机器好多有这个 换板还不行 需要刷BIOS

网友:
坏版 拆一个吧  不是太好刷

网友:
最近好多网友询问,自己的主板在刷新BIOS后,板载网卡的MAC地址全部为0了,询问耗子如何写回原来的MAC地址;耗子在以前也陆续写过恢复MAC地址的文章,由于当时写时都是针对某一种情况,因此耗子将所有情况都归纳在一起,方便网友浏览;
    修改MAC地址时,一定要在纯DOS环境下修改。对于启动DOS,如果你的主板支持USB启动,可方便使用U盘来启动DOS(新主板多都支持U盘启动的);如果不支持U盘启动,可选择使用软盘来启动DOS的方法。
    U盘DOS启动盘制作工具下载:http://www.biosrepair.com/bios/USBOOT_1.7.rar
    软盘DOS启动盘制作工具下载:http://www.biosrepair.com/biosfiles/award/98 BOOT.rar
    对于集成网卡的MAC地址,可在主板RJ-45网卡接口上方或主板PCI槽上找到。如下图:

    现在以上图主板的MAC地址为例分别介绍各种重写MAC地址的方法:
    一、主板使用AMI BIOS的只要使用AMI的BIOS刷新工具重写网卡的MAC地址就可以。
    AFUDOS下载地址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files/afu408p.rar
    在DOS环境下,运行AFUDOS /M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
    如:AFUDOS /M 00E04D9C6D83)

    二、针对使用RTL8111C网卡的请使用另一工具刷回MAC地址。
    工具下载地址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mac-8111c.rar
    该工具DOS下命令为:PG8168 /nodeid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
    如:PG8168 /nodeid 00E04D9C6D83)

    三、使用Marvell网卡的MAC地址刷回需使用marvell的专用工具。
    工具下载地址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yukonvpd.rar
    DOS命令为:yukonvpd -M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M必须要大写的M,不可用小写的-m。
    如:yukonvpd -M 00E04D9C6D83)

    四、AWD BIOS NVIDIA芯片组主板板载网卡MAC,使用AWARD BIOS刷新工具8.4以上版本即可。
    AWDFLASH下载地址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files/award/awdflash866.rar

    在DOS环境下运行awdflash bios.bin /py/sn/nvmac:xxxxxxxxxxx/Wb   (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注意最后的/Wb参数W一定要是大写。
    如:awdflash bios.bin /py/sn/nvmac:00E04D9C6D83//Wb)

    五、对于NF芯片组的主板,可用NF专用的MAC地址修改软件。
    NF系列主板板载nv网卡的MAC地址刷写工具软件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files/nvflash.zip
    在DOS环境下,输入NVFLASH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是12位网卡MAC地址。
    如:NVFLASH 00E04D9C6D83

    六、针对SIS INTLE RTL8136 RTL8139 RTL8168 ULI5261 ULI5263芯片组的MAC地址修改软件。
    网卡的MAC地址刷写工具软件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files/mac.rar
    在DOS环境下。输入MAC C 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是12位网卡MAC地址。
    如:MAC C 00E04D9C6D83

   七、部分主板,可在CMOS设置中,直接修改网卡的MAC地址。
    1、开机进入主板CMOS设置画面,选择“Genie BIOS Setting”,如下图所示

        2、进入Genie BIOS Setting,将nVidia Lan MAC Address选项由DISABLE改为ENABLE;然后在MAC(NV) Address Input选项处按ENTER(回车)键,输入步骤一中获取的12位MAC Address值.然后保存退出CMOS设置即可。

        3、重新启动计算器,进入操作系统,板载网卡即可以正常连接使用。

网友:
楼主,恭喜你碰到了我,我研究出来了!直接用我的附件在DOS下进入文件夹
以下命令:
pg8136 /efuse回车
pg8136 /efuse /nodeid XXXXXXXXXXXX回车!
看MAC:
pg8136 /efuse /vmac

你懂的,给我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