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的CRT会响是????

楼主(2010-11-10):
我今天收到一台HKC的他的故障是里面会响   问问谁知道???

网友:
如果是哒哒哒的响,声音大点是继电器在响,如果开不到机电源指示灯 一闪一闪 ,声音小点就是电源后级短路,电源启动保护的声音!如果是嗤嗤的声音是高压放电的声音!看你的是哪种情况

网友:
检查行管,二次电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