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1-1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     现象是是接通电用一下就黑屏关电重开还是亮一下就有黑屏 指示灯为工作状态  将电源一体板取下换张通用板测试灯管好的 用取下这张电源板在17寸显示器试机又正常使用  不知怎么回事 请知道的讲讲 不胜感激!

yzz163 -1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高压包或者灯管老化都会出现这种故障,应该是灯管老化电流过大了。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你加个高压条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给19供电不足。。。大电容呢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了19寸的负载,大电容鼓包或T431出现问题都是带不了负载的,查查看!!!

网友:
大部分是高压板的问题  。我有一台机器也是这样 电源板和灯管分开测都是正常的 可是放在一起就是不行  后来换了个高压板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