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华擎p4vm800主板没有cpu电压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11-10):
接到一块华擎p4vm800主板,能触发没有cpu电压,其他电压正常。电源ic已经换过,场效应下管全部换过,故障依旧。现在在线求维修思路,请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很急很急!!!

网友:
查IC的控制信号

网友:
一步一步 查上去 看连线到哪里?

网友:
你只看到了CPU供电电路,其他的桥供电,系统芯片供电也不查查,还有你的板子是775,触须也要仔细检查的。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只没有cpu供电。cpu供电IC是L6916D,板子是478的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 ATTP1的 东东

网友:
看看EN,FB,VID都对不?没量出什么问题就先换个IC试试,有的问题不是很好量出来的。

网友:
换一下周围的三极管,查下周围元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IC再换了,同时也把周围的三极管也换了,上电跑马了!!!!!!!断电,过了一会儿再上电,现象还是跟原来一样,没有CPU电压。用风枪把周围的小电容、电阻吹热又可以点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知道的朋友帮个忙!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的引脚定义    重点查   VCC供电    EN 使能信号    SS信号高电平  VID组合    还有测芯片外围的    小值电阻    和三极管    有没有拉低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电容漏电,这种不能盲目维修,找个IC的PDF来看看,找准问题维修。

网友:
十楼的说的对 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本身坏了 么有驱动信号给mos管 查上管d端有无12v电压

网友:
  北桥 = =   带灯测试座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