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航嘉HK350-55AP 紫线有5V 绿色有4.99V 短接黑线绿色电源没反应?

楼主(2010-11-10):
            今天皮痒 抓了一个2修航嘉HK350-55AP修 ,此电源故障为 公率管 炸飞。 原有的功率管 我不知道是什么 ,就上了2个13009-2
            检测没有其他短路,就上60W 灯泡  测量 绿色 (4.99v) 紫线5V   以为很高兴 结果短接 绿线 和黑线  晕 全部没有输出?

            还有一点管理芯片用LM393N  和KA7500B(换过的) 现在毫无思路 请高手指点,最好有这个电源的图纸,13009 下面的电路修的一沓糊涂~~

网友A:
先查KA750012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用短接 直接测量

网友:
12-24V之间 正常的话,去测下推动管吧 看是推动管坏掉了还是7500和它之间有问题了,我这么想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KA750012脚的电压是多少。

没有短接绿线和黑线 测7500 12脚  19.95V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正常,12脚是7500的供电脚,它的电压和紫色的5V是由副电直接供给的,不短接绿线也有电压,在12-24V之间是正常。

网友C:
12脚正常就测4脚

网友D:
测第四脚对地电压么?然后短接绿线黑线再测第四脚,以此来确定芯片是否损坏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脚正常就测4脚

KA7500B  没接绿线和黑线 测量为3.39   短接黑线绿线 测 是0.08

网友D:
建议楼主拍照后上个图来看看,正面背面都来一张,也许会有帮助,实在不行就一边测一边拍,拍完之后发上来,这么多高人在,让我等菜鸟也跟着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第四脚对地电压么?然后短接绿线黑线再测第四脚,以此来确定芯片是否损坏是这样吗?

没有短接绿线和黑线 测7500 12脚  19.95V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494 8脚11脚是否都有2V的电压输出

网友:
7500工作正常,测推动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拍照后上个图来看看,正面背面都来一张,也许会有帮助,实在不行就一边测一边拍,拍完之后发上来, ...

正反面 可以拍  一边侧 一边拍 有点困难  我是用手机~~~

网友C:
十有八九推动管坏了
一般是用C945或C18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推动管坏了
一般是用C945或C1815

哥:悄悄告诉你 每次我一插电(220V) 都能听到一声~~刺~~~的声音 好像是某个地方短路了。
还有一点不明白,推动管 (我笨 不认识它)是在13009  这一边 还是在肖特基管那边?(靠近输出那边) 让大家见笑了  不好意思 自己学修的 的确有点难

网友:
铁克,亏你修那那么多个电源了,居然连这个都不懂
难道你修了这么多次还没明白电源的原理啊
就凭经验修通病?两推动管就是小功率三极管,在输出端部分

网友D:
这个电源的推动三极管可能是在红线标出的位置,型号可能是C3198,你再找一下,另外,学电源,先学工作原理和工作流程,再动手实践,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要怕麻烦,三天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推动管坏了
一般是用C945或C1815

已经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好 我再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的推动三极管可能是在红线标出的位置,型号可能是C3198,你再找一下,另外,学电源,先学工作原理和 ...

已经找到 是C3203  我马上换了 留下你QQ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推动管是两只,型号一模一样的,另外,更换后再把13009下面的电阻和二极管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推动管是两只,型号一模一样的,另外,更换后再把13009下面的电阻和二极管测一遍

只找一只C3203 (在你指出的地方)  在光耦旁边也找到一个431AZ   请问 这2个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推动管是两只,型号一模一样的,另外,更换后再把13009下面的电阻和二极管测一遍

13009 下面的电阻 2机关 全部测量过 是平衡的

网友D:
还真是让人无从下手啊,难道以前换过推动管,还是标明的位置不正确,建议你把它俩拆下来后测量看是否完好,好的话装回去,翻回头来去测7500的8.11脚的电压(短路黑绿线的情况下)然后再看看走线,去测测和7500各脚相连的电容,电阻,更换高压部分那个50V的电容,还是不行的话,把后面的肖特基二极管焊下来测,新手,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呵呵,实在不行,就等明天,让人帮你拿相机拍照吧,把电路板正面来个特写,测出来各路的数据也发出来,请高人指点指点,顺便我也再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让人无从下手啊,难道以前换过推动管,还是标明的位置不正确,建议你把它俩拆下来后测量看是否完好, ...

推动管 我看过了 没有动过的痕迹~~我再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推动管是两只,型号一模一样的,另外,更换后再把13009下面的电阻和二极管测一遍

13007爆炸了以后,下面的限留电阻一定挂了,,分析的很对

楼主是刚搞修电源的新手吧

现在修电源的年代过去了,25元一个航嘉二手的。。没前途了,以前我们都是一箱一箱修

网友E:
检查光耦和周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光耦和周边的电阻。

稍后回复~~~~~~~~马上话光耦

网友F:
光耦先别换,先查推动管,顺着7500的8、11脚跑线,该电源是用贴片电阻的,好找C945(推动管)判断7500坏量供电电流(可以量12脚的电阻上的压降来算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光耦先别换,先查推动管,顺着7500的8、11脚跑线,该电源是用贴片电阻的,好找C945(推动管)判断7500坏量供 ...

7500 每一个脚我都测试过了,电流都是正常(按照7500图表测试) 现在 我就怀疑 这个电源原本用的不是7500 被换掉了。新换的7500 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耦先别换,先查推动管,顺着7500的8、11脚跑线,该电源是用贴片电阻的,好找C945(推动管)判断7500坏量供 ...

顺着8 脚 和11脚找到C945 都是正常的,我不放心 又从料板拆了2个还上 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500 每一个脚我都测试过了,电流都是正常(按照7500图表测试) 现在 我就怀疑 这个电源原本用的不是7500 ...

是电压还是电流?4脚能到低电平的话看看5~6脚的电容电阻,还有7500的5V基准对吗?不行的话把没短接和短接绿黑线的7500每个脚电压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电压还是电流?4脚能到低电平的话看看5~6脚的电容电阻,还有7500的5V基准对吗?不行的话把没短接和短接 ...

是电压 我看 我还是发测试数据上来吧~~~

网友:
查推动和主管外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