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100无待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0-11-10):
      机器拿到手,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拆除主板观察,板子PQ1已经烧没有了,底下也烧黑一片,用针捅了捅直接透了,直接测量PQ1过来的B+,测量对地短了,断开PL2测量就是B+短了,估计应该是和PCB内层的地烧连一起了,直接拿来手钻,把PCB彻底打通,测量B+已经有100多的阻止了,继续换了根粗点的钻头,把眼扩大后,B+阻值无穷大,剩下直接飞线把B+连接的线路都连起来,加电,开机OK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中间没有信号线 要是有走线了怎么办?

网友:
楼主,你钻的孔在哪.我想看下.

网友:
这样都行?楼主真牛

网友:
这样也行啊,楼主高手,运气也好。鼓励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主板不是有好几层铜箔的吗?你这样钻孔不会把里面的钻断?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