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头不能移到墨盒更换位置 怎么弄?

楼主(2010-11-10):
打印头不能移到墨盒更换位置 怎么弄? ME300 espon
更换

网友:
用驱动带的程序试试,点里面换墨盒的选项。

网友:
同意2楼的方法

网友:
墨头校准试试吧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按入纸键,听到两次笔架有动作后,墨盒会移动到换墨盒位置在打印机复位时,有否听到有齿轮组摩擦的声音与平时不同,检查一下齿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