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

楼主(2010-11-10):
我有个希捷80G的盘 原来进系统都是正常的 可是装了个系统就不能引导了,在进DOS看分区都没有了,分区的时候出错  用MHDD扫描全是感叹号!!!请问各位大哥这是不是硬盘被锁了哦 ? 应该怎么办?

网友:
0磁道损坏了吧!你用diskgen 这个软件 改下磁道为1 试试看看

网友:
如果是加密,MHDD上面中间会有PWD亮起的。固件问题,如P表或相关译码表有问题也会全叹号。
ST的盘,要看COM口信息来判断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