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30A本子求助。

楼主(2010-11-10):
联想旭日C430A本子进水腐蚀了两个电阻开机就掉电,电阻在板上的编号一个是R395另一个藏住了看不全。我发图请知道的师傅帮我看看是多大阻值的电阻腐蚀电阻 的位置用红框标注。最后一张看不清红框请放大,谢谢了。

网友:
下个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R395是1M的电阻,蓝牙在主板上的接口电路用的另一个不知道

网友:
我会换二个220上去

网友:
另外一个好像是PR114,也是1M的

网友: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楼主照图纸找找就知道了啊

网友:
谢谢各位,我就是没有找到图纸啊 ,谁找到的可以给一份吗。我用330的和102的都带过了不行啊。

网友:
这种只能找图纸查了~~

网友:
我没有啊,刚刚开始学习

网友:
下个图纸看下是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看了llyx兄的图纸,找了两个1M的电阻装上问题解决了谢谢llyx兄了,也谢谢 高远 兄给的意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