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板,能用gf400,不能用gf5200显卡

楼主(2010-11-10):
昨天上午客户拿来一块intel原装865的板子,说是不显让我给看看...由于客户在身边我就先上假负载测测电压,测试正常后就上u内存数码卡触发。(此板无集成显卡,我没上显卡,怕万一是好的客户看见后不好收钱,这客户话很多,问来问去的)...好家伙,一路跑过...我就故意拔掉电源,把内存核心的管子换了一个...再上显卡触发,却发现档在d3那过不去了。擦,给我郁闷的..把显卡拔掉触发又好好的过去了...怎么回事?我测了测agp的各个电压和时钟复位都是ok的..刚好同事说试试这片显卡吧,那片5200有时候是那样的。我就换了那片gf400的显卡上去,很顺利跑过显示然后进系统各项功能都正常...怎么回事?装回那片5200又挡d3(显卡确定是好的,在另外一块845的板上试好的)。不管他了,就当是不兼容吧...交给客户收钱...今天客户又来了,又说还是不显。而且把他自己的5200显卡拿过来了,(前面一块是我们自己的)。我拿过来一看还是老毛病挡在d3那不动了,换我们的gf400好好的..拿他的卡到别的机上也是可以显的。擦...我想了再想,也没 想出什么原因。只好让他先回去明天再来...实在不行明天就和他说换张显卡看他干不干...反正我们不吃亏...兄弟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agp 4x  agp8x  难道不兼容?

网友:
估计是显卡插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块几乎一样的板子,bios调换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供电电压有问题,查一查稳定吗?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兄弟原装机最好不要拨电源,会冲坏BIOS的,也许已经被冲坏了

网友:
估计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碰到过遇到ATI9550的卡不能在一些集成卡上使用的问题,后来研究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5200和440都是4X的轻

网友:
回复 网友B:

865 肯定支持4X和8X的毫无疑问。

网友:
我也有一片,也没解决,BIOS刷过了,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测了下,插8x的显卡vdda电压转换不过来...这种问题我们不乐意搞,让客户换显卡客户不愿意,那就退钱给他让他自己回家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