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61主板开机问题,在线求教.....

楼主(2010-11-10):
一杂牌c61主板940 刚过了保,开机不显,有时刚显示就卡机,(显示集成显卡信息,带有点花屏就是一点点)。
之后清理灰尘,放电,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d5,
拔掉内存一样,没有蜂鸣声,上内存(内存没问题)一样是d5,有蜂鸣声,测电压1.9v,其他一切貌似正常,现在是死活都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  D5   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U或查内存时钟正常不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用的集显就换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u换了老大,内存时钟我不知道我测得对不,是内存低七角有电压时吧?
还是别的什么方法?请指教

网友:
内存是好的

网友:
ddr一代是第七脚供电      你有没有阻值卡啊 有的话在测下时钟

网友:
我有罗铁,风枪,万用表,土炮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754结构的。。如果是,不妨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有条件的话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焊桥试试。

网友:
查座子到内存的线路是否通。带上U在内存槽子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