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主板无+5VAO

楼主(2010-11-10):
我还是菜鸟,才开始学修本本,现无5V和3.3V,22脚无5VAO,
对地短路,不知道这个5VAO是从哪里来的,请大师讲一下.

网友:
21PIN应该是了吧

网友:
5VAO短路了。 先排除好这个短路

网友:
请问一下5VAO到了那些芯片

网友:
51020自己产生的,看他有供电不

网友:
此芯片,有供电,就会产生5VLDO的,,,不用开关信号.
如果有供电的话,,你短开22脚,,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
是芯片自己产生的5v基准吧

网友:
+5VAO会经过U8102转化为+3V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