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5K1T 风扇不转了

楼主(2010-11-10):
正常开机使用,就是风扇不转,测下电压:黄线2.9V  红线4.2V      请问这些电压正常吗? 如果外接测试风扇好坏是不是只接黑、红两根线,黄线就不用接了

网友:
黄  反馈
红  电压
黑  地
测试风扇好坏接红 黑 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
黑线要是接地不好也不会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