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一屏六显维修实例(通过)

楼主(2010-11-10):
机器:SONY VPCCW1S5C,2009年10月出厂,独显(英伟达显卡芯片)。

故障现象:开机一屏显示6个画面,外接不显,如图:

客户描述:一个星期前进过水,但一直正常使用至昨晚。
填写好维修登记单,拆机检测!
的确进过水,局部氧化,用洗板水清洁干净,再测机,故障仍旧!
根据以往经验,怀疑显卡或是屏故障。
拿自己的屏替换测试,故障仍旧。
难道是显卡了???这么新的显卡不应该出问题啊!!!
加焊一次显卡吧。悲剧,故障仍旧。

??????

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故障呢???

难道是读取屏EDID数据出错???

屏也换过了。。。。

想找图纸查查,可惜没找到(这么新的机器也是难找图啊)
富士康代工,板号:sony mbx-214

找不到图,只好凭经验等仔细查电路板了……………………………………
查到相关部分电路如下:

Panel ID跳线,检测有两个SW开路。
连线后如下:

开机测试,哈哈……

漂亮的SONY LOGO正常出现。
装机测试一天,全OK!

白天比较忙,没时间写啊,申请转正!

网友:
俱体是怎么连接的啊,没看明白。

把2,3,5全连一起了?

网友:
是把2 3 5 6连起来嘛

网友:
跳线可以焊的漂亮点吧

网友:
2、3、5、6四个SW应该是通的,其中两个开路,把四脚连起来后,原来开路的就变通路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面板设置开关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是面板设置开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看图片,你就知道

网友:
虽然不懂维修硬件··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那个五个开关是控制屏的什么信号的啊,高手出来分析下哈。

网友:
LZ能说下开关的作用吗????谢了.....

网友:
为什么都连起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Panel ID跳线,是设置使用不同型号的屏

网友:
这个开关,SONY经常用,它会导致很多问题,最好是把它去掉。跳线就了

网友:
既然是控制屏的那外接为什么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有很多较新的笔记本,检测不到屏的ID信号是不显示的。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这个Panel ID跳线设置的?能细解下吗

网友:
帮你申请加精好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没图纸是不清楚怎么跳,但你仔细看照片,它的跳线是出厂已经设好的,你只要检测通不通就行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这里的问题的又没有明显的烧坏

网友:
移版块了??谢谢版主!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是sony的通病吧

网友:
学习了
那这个是不是因为进水那, 还是就属于巧合,不进水它这也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