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40拆机详细教程(多图)

楼主(2010-11-10):
戴尔1440
笔记本
是戴尔最近推出的一款商务兼娱乐的笔记本电脑,今天拆解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教程,以后想自己清理风扇以及拆卸其他东西有一个对比图。戴尔的大部分同系列笔记本拆解基本都一样,比如今天说的这台1440,一般都是先将键盘前面的挡板先拆卸,然后将固定键盘的螺丝拧开,继续将C面固定的螺丝拧开,将C面板拆卸走,然后就比较简单了拆卸屏幕以及主板等。但是手里这台1440说实话塑料感太强了,有的地方做工比较牵强,外壳虽然是钢琴烤漆的,但是整体上不是很缜密,下面是拆机的详细过程图:
下载次数:1

网友:
按照的习惯,拆本前我们都来一种那个照片吧,1440开机的照片
下载次数:1

网友:
将背面的电池,以及光驱和内存等拆卸下来,光驱也有固定的螺丝
下载次数:0

网友:
可以看到1440的光驱已经是最新SSATA接口了
下载次数:0

网友:
硬盘使用的是西部数据的5400转硬盘
下载次数:0

网友:
内存后盖下面,不仅有内存还有无线网卡的位置
下载次数:0

网友:
将内存取出来,
下载次数:0

网友:
无线网卡的螺丝拧开
下载次数:0

网友:
取出无线网卡以及拔掉天线
下载次数:0

网友:
这里就是拆1440笔记本的第一步了,将这里撬开哦
下载次数:0

网友:
然后取出这个面板
下载次数:0

网友:
可以看到键盘前面有2个固定的螺丝,我们用红圈标注了
下载次数:0

网友:
将键盘提起来
下载次数:0

网友:
拆机后的1440笔记本键盘下面有排线
下载次数:0

网友:
依然是卡设计
下载次数:0

网友:
打开锁定取出键盘
下载次数:0

网友:
继续讲背面的这些红圈位置拧开,他们都是固定笔记本C面的螺丝
下载次数:0

网友:
然后再回到笔记本键盘下面,这里有一些排线以及固定的螺丝都需要拆
下载次数:0

网友:
排线拆走
下载次数:0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是戴尔1440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数据排线,用手将提袋提起来
下载次数:0

网友:
将背面的无线网卡线抽出来
下载次数:0

网友: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将C面取出来了如图中从右边开始
下载次数:0

网友:
已经将C面壳取出Lauren
下载次数:0

网友:
来张C壳的特写,背面排线位置
下载次数:0

网友:
1440的主板特写,风扇以及处理器都设计在左上位置了
下载次数:0

网友:
注意如果要继续拆的话,上面有很多布线需要取出,特别是屏幕的拆卸
下载次数:0

网友:
将固定屏幕的几个螺丝拧开,就能取出1440笔记本的屏幕了
下载次数:0

网友:
来一张拆机戴尔1440笔记本屏幕的特写
下载次数:0

网友:
继续拆主板的话,需要将上面的一些数据线抽出来,以及固定的几个螺丝我们都已经做了标记
下载次数:0

网友:
确定完成上面的工作后将笔记本主板从右下角开始取出来
下载次数:0

网友:
已经取出戴尔1440的主板
下载次数:0

网友:
既然主板已经拆走了,当然最后就是1440笔记本的D面了,DELL-1440的喇叭也设计在D面上
下载次数:0

网友:
拆解下来戴尔1400的主板背面特写
下载次数:0

网友:
被拆解后的1440笔记本正面特写,风扇以及散热导管都在这里,需要清理风扇或者换硅脂的话都在这里更换

网友:
拆过N台了,楼主转载请注明出处,这种帖子基本属于扫盲帖了

网友:
哦,这个下次知道了. 我也是刚学笔记本维修,不怎么会拆,所就看了就觉得好

网友:
基本属于扫盲帖了
....................................
笔记本不是都这样的么?

网友:
1440,都修到很多了,还刚出来啊.这帖子其实可以不用发

网友:
........
我很晕,。。。这个破本。。。以前接个N修的,显存坏,直接换,,显存显卡,屏还是不亮,。。。外接OK,DELL新机子这样的都好几个了,死活屏不亮,最后以失BAI告终。。。..不是休克开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