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存不住BIOS救助

楼主(2010-11-10):
经常修到华硕,V星主板存不住BIOS信息. 查电池有电,跳线也没问题. 晶体也正常启振了. IO也换过了.  而且还不是当时存不住. 是放了几个小时后存不住了. 这时候测电池,跳线,晶体都还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难道是桥坏了吗? 有高手能解答下吗.

网友:
我是直接把电池的供电接到跳线帽上,呵呵。

网友:
我的富士康848芯片主板和楼主一样的毛病

网友:
          好多人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 我觉得 应该从COMS电池开始跑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跳线帽供电是2.8V以上,不低呀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CMOS电路出问题。二极管和电容。最后才怀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