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630N KBC3910 不触发

楼主(2010-11-10):
接机,待机电压0.02A 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测电感SL11 SL9无3.3V和5V。查MAX1902工作条件22脚有18.5V公共点电压,21脚有输出5V的前段待机电压VL,23脚总开关有12V,7脚28脚都无开启电压。

查开启电压从下图中的ON3_5来的

ON3_5来自IO的92脚,说明IO没有发出这个开启3.3 5V的信号。接下来查IO的工作条件。首先是供电和接地

这里的供电和接地我不敢放过任何一个针脚,以前就有修到主板断线,有供电针脚无供电导致无法开机的。经过一番测试这些针脚都正常供电的有供电,接地的接地。
IO的复位 ECRST-有3.24V正常

IO检测适配器接入48脚AC_IN-为低电平正常

IO的32.768K晶振160脚1.57V 158脚1.43V起振正常(我没示波器

IO本身而言,有了以上的工作条件应该在92脚发出高电平控制1902产生3.3V 5V。可怎么没发出呢?

今天刷了BIOS,待机电流0.08A。能正常触发了。可是不跑马,电流0.35-0.84-1.08维持几秒掉电。并且偶尔待机电流只有0.4A,线圈无3.3V 5V输出,不能触发。经过测试发现把BIOS重新上下就好了(是PLCC32的bios)

后来处理了内存插槽能点亮,但花屏。处理显卡显存不花了。进系统后温度过高后花屏掉电。看样子还得处理散热。

图纸中风扇的供电由Q21提供的而Q21受LM358控制,改风扇长转直接将Q21的S级和D级短接提供5V的风扇供电。测试温度正常。跑3D下来65度。不跑3D 40度左右。

附上本机图纸 海尔W62

网友:
bios交换数据正常不?

网友:
想帮你分析下的,一点图纸,发现扣10分,还是算拉

网友:
楼主有测量3V5V的对地电阻吗?开机瞬间电流有轻微变化没有?

网友:
刷BIOS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