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头疼!

楼主(2010-11-10):
天行7300GT-GD2 CF 白金版 256M F28   显卡短路。
测上管DS,短路,拆下量上管正常,测DS焊盘还短,拆掉下管,RT9232还短,来火了拆掉RT周边所有贴片电容电阻还短。
最后拆掉1R5的大电感,不短了(1R5大电感通往何处?1R5是电路图中的L2吗?),换一个上去还短。头晕,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短路有8欧姆的阻值)

网友:
看看线路板是否击穿

网友:
是否有烧毁的显卡固件!!

网友:
GPU大电感一般是10欧左右正常,你量的是0欧击穿了吗?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是8欧姆击穿,GPU大电感是实物图中的L1吗?

网友:
这种问题都 是GPU内部供电部分短路引起烧供电场管跟电源芯片。

网友:
8欧算正常   G94的核心0.6欧  正常开机  开始以为GPU短路   换上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直接点亮。

网友:
这种情况,其实是有显存短路,三星那批花点显存常见,比较难查,不过我经常上机看哪块发热就先换哪块

网友(点评):
短路了,机子不工作,怎么会发热?

网友:
某些显卡是这样的,如有正常的对下就知道了

网友:
8欧姆的阻止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核心供电现在都是6欧左右的了

网友:
这个我到是没有遇到,我以为gpu挂了

网友:
像这种卡是由显存短路引起的

网友:
电路图的1uH已被省掉了,2.2uH是已换成1.5uH。这种板型电容一爆,GPU,显存会短路,先搞个2.0V的电源直接搭在显存6.3V电容上,哪个烫拆哪个,GPU烫拆GPU。

网友:
看了这多,, 学习了!

网友:
你把gpu拆下来看看还短不。。。要是不短就是gpu短路
要是还短就是显存全短路。。。。gpu也有可能短
你的显存要是ddr2的。8欧也正常。。要是ddr3的就差不多短了

网友:
本来就是通的好不好    去查别处吧

网友:
这通常是场管或显存,再不就是GPU

网友:
显存短了   你拆的1R5就是显存供电 电感   显存供电管也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BGA  ROM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