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小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10):
今天一客户送来一机箱,说点不亮。让查下什么问题。 插诊断卡,能上电,没复位。 换了个电源就正常启动了。 原来是电源坏了。 量坏电源上电时,12V,5V,3。3V电压都正常。再量5V PG发现电压时有时无的。 有也是偏低,才3V。 拆开电源一看,发现两个滤波大电容330 UF  220WV  底下一个漏液了。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你是给客户换的电源,自己修,还是给客户修的?

网友:
给客户修,四十块. 因为是小电源,不好找..

网友:
分压电阻换了没有呢

网友(点评):
兄台说的对,如果不换分压电阻,楼主换的电容要不了多久又会坏……

网友:
小电源比较容易坏,上次碰到一个联想的小电源SB开关管爆炸,连主板也烧坏了,估计5VSB失控电压过高

网友:
如果是比较特殊的电源,只能修了,能收40也算是不错了。

网友:
我最怕就是时有时无的故障

网友:
更换一电容,收40大洋可以了。

网友:
这么简单吗,我这有好几个电源了,都修不好,
啥时候才能学成?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小机箱的电源坏了,看样明天也找出来修看看了!!和你的差不多问题!

网友:
同上,我也是有个华硕小机箱的电源,难找到好的,老爱掉电,时不时有毛病真的很烦

网友:
呵呵 我有一个电源 不按开机也会启动。拿下电源拆开电路板后面有两只蟑螂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