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修复

楼主(2010-11-10):
客户拿来一主板    一代内存   内存没供电   使用RT9214控制上下管  9214的5脚供电正常BOOT脚5V   反馈也正常    就是不输出  控制电压     最后查  9214的7脚 连接到一个三极管c极   三极管E极接地   b极 0.67V   就是说  三极管 把7脚拉低了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是干嘛的   反正就没思路   就把这个三极管  拆了    奇迹出现    供电出来 了    跑马正常     客户拿回家    快半月了   没返修  算是 误打误撞上了

网友:
额。。。看你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这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不会有这么大的设计缺陷吧?

网友:
杂牌 478针CPU的主板      我想应该是这个三级管前边的电路出问题  导致误保护  因为客户催的紧  没时间   仔细查      反正好用就行嘛

网友:
见证什么叫奇迹。呵呵。。。少个3级管子,机子也能正常亮。。。。。

网友:
有时候电子的技术就是这样,不足为奇
哈哈

网友:
记得最早修理液晶显示器的时候,屏幕亮一会就黑屏,无意中表笔碰到了高压板驱动芯片一脚,亮了!!,结果根据表的内阻和电压档位粗落计算一个电阻值,对地接上,(当时接的电阻值都好大的)。80元钱就到手了,现在想起来,那就是解了保护啊。不会的时候是摸索,会了以后还有不会的还要摸索,慢慢就提高了。

网友:
少了3极管还能正常用啊,可能是顾客没时间反应吧,太忙了,

网友:
小三极管 坏了容易造成主板不工作 就算你再换一个上去也不会好 如果不信试试就知道 不上反而就好了 精英版子出现过此症状!!!!

网友:
你是新手吧  换个三极管还奇迹出现     三极管我换多了

网友:
7脚  可以做成开关脚    正常工作此脚必须是高电平   是这个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为什么不先换9214试试了,没S脚没电输出应该是9214问题多呀!不奇怪才怪!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一些电容倒是敢拆了不换  三极管还真没想过拆掉不还的 最起码也得飞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