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供电问题

楼主(2010-11-10):
如果输入为12V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在不计算电流的情况下,,电阻输出会是多少V。为了方便看图纸。。

网友:
电阻后面没有负载的话。12V过去还是12V

网友:
12V过来,没接元器件电压还是12V没变啊。
你是什么电路的上拉电路啊?帖张图在后面。这样好判断一点啊!

网友:
如果有无件,无件正常的话,会是多少V,,大部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