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慢

楼主(2010-11-10):
为什么我的电脑重装过系统后。开机还是要50几秒

网友:
你 是什么配置呀?开机时把不需要的开机项关掉,不用的IDE口也关掉。

网友:
用360测有的不准的

网友:
你的什么主板?INTEL芯片的主板开机是比AMD的慢上许多

网友:
和你的配置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固定IP会加快开机速度的

网友(2013-10-18):
这问题也上来问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不要上来问了

网友:
用ACHI模式会快很多

网友:
禁止所有开机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