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MAG19寸正屏液晶屏幕颜色失真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0-11-10):
本人接到一台杂牌MAG19寸正屏液晶,故障现象是开机后屏幕颜色不对,很白,白的很模糊,颜色也失真,问下各位会是哪里问题?

yzz163 -1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行,希望能指点

网友:
屏线有没松,拆了用户信息存储芯片 试一下,屏板上面的那个色温电位器调错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吧驱动板换了就好了!你的那现象应该也是驱动板的问题,换块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驱动板试试吧,把故障缩小一下在修

网友:
你通用板点下屏是不是好用的  如果好用就换个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难为情,这2天都没时间上,谢谢大家了! 我也想到了是驱动板的问题,因我这里没有刷好的19正屏的驱动板,所以我直接拿到基地去了,班长亲自给我修了,刷了好2块驱动板“涛声依旧”后来班长说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我就直接拿回去还给客户了,屏坏了还有什么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