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原理及测试点

楼主(2010-11-10):
TERESA20的网卡RTL8100为例,看下图
首先说供电第3720pin AVDDL供电,3.3V3.3VSUS通过一个电感得到的如下图:
1232547899pin DVDD供电是由3.3VSUS系统电源经过一个PNP三极管Q3401提供的,控制极是由网卡芯片RTL81008脚来控制的。
26415585107pin是直接由系统3VSUS提供的
23pin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控制网卡芯片的,上面的电压应该是0.3V左右(月饼:4.68V左右),如下图:
其次说说网卡的晶振,看下图:
XTAL1XTAL2rtl8110121122pin相连,再上面应该有1.5V左右的电压,为25Mhz
时钟信号是第28pin,由时钟芯片发出上面的电压为1.7V。下图:
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PCIRST,27pin,应该有3.3V电压(上图)
再说说46IDSEL它与PCI总线通过一个电阻连接,此电阻不能有故障,可能会导致不过内存或不跑码。
再介绍一下EEPROM
U3402
,它是用来储存网卡地址的,相当于码片直接与网卡111109108106pin相连,下图

与网线接口的通信线路下图
,经过U3501之后通过耦合线圈与网线接口相连上面一般都并联了49欧德紧密电阻,这些电阻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无法上网,或掉包现象发生。
最后就是数据线了,共计32跟,从AD0----AD31,这些数据线是与南桥进行数据交换的,认可一根都不能有问题,不然会导致系统不能识别网卡或无法安装驱动,或无法接受数据包,或者在系统里出现很多个网卡,但是都不能用。
最后总结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就是:
1:供电
2:时钟
3: 32条数据线
4EEPROM (码片)储存网卡地址的
5:复位
好了终于写完了

网友(点评):
写的不错。但是5V分压为0.3算错了哦是4.7V哈哈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错呀,23脚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是应该0。3V呀,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真是个好人 参考下。。。

网友:
好强大啊,修网卡这也太复杂了,一般都直接换。换不好再查

网友:
兄弟啊。。。。你应该去大学讲课去啊。。。做维修实在市委屈了你啊。。。。。

网友:
写得太好了,,花了不少时间吧,,先收藏了,下次修到网卡,再慢慢参考..现在看了一次,,,也记不了那么多..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第23pin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控制网卡芯片的,上面的电压应该是0.3V左右”,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他算错了,是5/(1K+15K)*15K =4.68v

网友:
多谢分享这么好的网卡资料!

网友:
这个很好啊,楼主辛苦了,图文并茂,对网卡又有了新的认识,多谢!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一下讲解用的完整电路图就更好了,因为按照楼主的图有些部分没有完全截出来!

网友:
谢谢,说得很好,我就会修不会表达

网友:
应友友要求,上传此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手上有台hp tc4400认到网卡了(驱动装好了)却上不了网,可以参考着查下了。

网友:
楼主 写的却很不错

网友:
楼主 能告诉我你说的这个图纸是 ASUS 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那就得看看耦合线圈了,或者那上面的电阻有没有不良哦

网友:
刚修完不认网卡的机子

网友:
分析的太详细了,佩服,,

有个ACER 网卡能识别驱动也能挂上,插上网线无反应,芯片也换新的,故障依旧,
能帮我指点一下思路吗,,

网友:
看看网线接口道网卡的电路,把耦合线圈换了试试,

网友:
貌似修网卡是个难题,除了换,没有第二招,现在明白原理了。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变。

网友:
最好是修之前排掉软件引起。在考虑修板子。昨天一个东芝的本本,装的是VISTA的系统 网卡驱动都装上了,担是上不了网。他吗的这样的都没用过所以也不知道。本来是想打算修网卡的,但是他说倒了点水在网口上面那个们置,我拆开一看没有到里面去,板上还有一层胶纸好的很,一直想不通,就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一个XP的然后一试可以上网了,原来是他的系统坏了。报了两百,嘿嘿

网友:
这个是测量出来的吧。。。。而分压公式计算出来的话,应该是4.6875v,不是0.3v。。。可能是R3409(SUSB#)这条分支影响了分压电压,真正要计算的话,这条分支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
是不是每个网卡都有EEPROM ,怎么有些板子我找不能呢,请高手回复下

网友:
第23pin是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控制网卡芯片的,上面的电压应该是0.3V左右”,?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都直接换。换不好再查

网友:
有价值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第23pin是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控制网卡芯片的,上面的电压应该是0.3V左右”,是怎么算出来 ...

应该是电压乘以 接地的电阻除以两个电阻相加之和

网友:
我也想知道,集成网卡驱动挂上了 ,但是插网线就是没反应,这种情况该怎么修?求思路,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算过吗?

网友:
好资料,等楼主下次的分享呀,期等中

网友:
楼主 我像问个问题 你 那个 网卡照成 不过内存是怎么回事啊能细细的讲下嘛 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安装不正确的驱动同样上不了网的。

网友:
看了半个小时  谢谢楼主的经验  期待楼主新的教材

网友: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从网卡芯片上就能检测到全版是否复位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可以做教程了,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真牛..   就是我看不怎么明白.   现在 还是个刚入门阶段.   能做我师傅就好咯 哈哈  .  期待楼主下一个帖子

网友:
R1除以R1加R2在乘以 v 结果就是0.3V  R1是接地端电阻

网友:
这篇帖子可相当犀利,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嗯 、好东东.....先收藏了。。。

网友:
算错了应该是4.6V

网友:
楼主的那个0.3V是自己计算的还是测量的,如果是计算的话,是如何计算得出的,看楼主的截图用分压公式计算好像不对。

网友:
哎呦 ··不错哦·值得去借鉴!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先收藏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上次修了个认不到网卡的机子,换了网卡能认到,就是收不到包,是不是精密电阻坏了,精密电阻如何更换?哪位高手知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仔是 华硕 修单板的工程师额。华硕有款K型号的就是这个通病。插上适配器就掉包掉线的。但是用电池就正常。解析的很有道理啊 。。谢谢你的分享精神。。

网友:
用图纸表达非常清晰,维修人员应该多发表一些。

网友:
咱基地真是高手如云啊!好羡慕啊

网友:
跟我的课件有得一比了。。。

网友:
我修过两台,能装网卡驱动,不能上网的,换MAC地址码有效。

网友:
像这重的都一样吗 ???脚位 ???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啦,希望基地多多出现些你这样的人。只有开放政策我们才会进步

网友:
IDSEL 摘掉会当机吗?

网友:
先收藏下,以后修到网卡有问题的有的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