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Z221

楼主(2010-11-10):
我看这型号好象时间久了全都这毛病,
买了没多久,就开机亮一下,然后就黑了,仔细看,屏幕上还有字,就是灯不亮,保修给换了高压条
后来是使用中偶尔黑一下,然后又好了,可能几天才出现一次,也没理会,就算拿售后,人家也试不出现象
这过了保修吧,每天头次开,正常,使用1小时左右,黑白灰的交替显示。
然后呢,关了呗,次日还是照旧,用1小时左右就完!
很多人都说驱动板坏了,我看了电容,也没鼓的,元气件也没看出啥异样
究竟有没有准确的结论??究竟哪坏了?是必须换板呢还是换某元气件就成了?
售后说修这要200元左右,整个机器也不值几个钱了,能不能花不多的钱能修好?
请高手不吝赐教,在此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
是不是主处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也在求解!!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都找不到合适的板

网友:
你换一条屏排线,试一试吧,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屏线在里边从来也碰不着,接口还有胶封着,怎么可能是线呢?真实奇怪!
我就拆到后壳那里,换线还要分解屏后面的亮板,我真不想弄那么大,而且我觉得线也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2011-12-26):
通病,应该是驱动板给高压一体板那边的行号出问题了,应该是那个开启和关闭高压驱动信号的PNP管不稳定。换掉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就是这种长城的通病,按楼上说的修吧,不过建议找专业的的维修地方修,自己不懂别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