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已经没招了,T43用电源一切正常,用电池就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1-10):
我的已经没招了,T43用电源一切正常,用电池就进不了系统??用电池有时候会出现光标在闪,有时候连光标都不出现。插上电源再开机就是正常的,两个同时用也正常,只用电池的时候是这样。开机按F1可以进BIOS,但是按F12就没有用。
开始以为是南桥,一个字(做)    不行
又以为是南桥与硬盘之间的转换芯片,一个字(换) 还是不行
又把显卡做了一遍,还是不行
换3806也是不行
加焊H8一样不行
会是什么问题呢,有遇到过的吗,请支招,在此多谢了。在线等。
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在线等等等。希望有遇过这个情况的出来说一声,大恩不言谢

网友:
你有换过电池试试看看吗?

网友:
电池肯定换过了,充放电都正常。如果电源电池同时使用开机,进入系统后,拔掉电源也没事。就是单用电池开机就不进系统。好像是哪里没有过去一样,按F12感觉没有起到作用一样。

网友:
其它正常 但是用电池不认硬盘  进PE也不可以吗  把电池充满电后把电源给去了再开机试下 如还不正常 则 无解

网友:
如果你确认H8是没问题的话!就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查,H8我没有换,只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
测一下电池检测脚经过的那几个电阻   不敢确定  尝试一下吧

网友:
这跟检测电池的电阻应该关系不大吧,充放电都正常呀

网友:
查一下电池放电电路上的电容

网友:
进系统之后用电池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海乐W66的机子.,,,,,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玩游戏,跑3D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用电池一进系统,过一分钟都不到就会花屏...也像楼主所说的,,,电池,南桥,等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有条件的话h8 换了试试

网友:
也许是小问题,把想复杂了,供电都查了么?

网友:
T43 的南桥通病了,楼主确定南桥换好了吗,还有换个H8试下吧

网友:
个人建议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h8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楼上说刷BIOS。为什么?

网友:
碰到这种不明不白的问题,我首先就是刷BIOS.

网友:
支持一下,先刷BIOS

网友:
应该和bios 没关系吧  还是 电池转换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