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3寸不能用DVI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有一AOC23寸用DVI显示半年后不显示,提示无信号,换了新DVI线无效,把主机接在别一台液晶显示正常,

后改用VGA线就显示了,如果是DVI电路问题小毛病的话就不用送修,因为AOC还在保修期,如果是驱动板问题那就送修了。

请问这种问题算不算大?

网友:
DVI接口的DDC数据可能丢失,一般重新DDC数据即可!

网友:
驱动板上靠近DVI接头输出的小电容漏电了也会不显示哦,一般去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算大,说小也不小,客户不计较就不用送修。

网友:
应该是DVI 三枪旁边的 二极管坏了  还了应该会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简单问题我想都想不到,经验啊,原来是按键调DVI和D-SUB选择模式问题,客户按错了把原先DVI调成D-SUB后不显示了。。。。。今天想起这个问题一调就OK。。。。。。。。。。。。。。